楼主(2019-03-25):
请教:三菱编程,双手开关x0  x1按下后,设备开始装配。
要求:双手开关启动后,计时16秒,16秒后再次触发双手开关才能启动设备(16秒内再次触发无效)。这个怎么实现?

网友A:
用个计时器不就解决了

网友B:
ld x0      ld x1         ldi m1       ld x2     set m1    备注X0和X1按下,同时设备不在装配,启动M1
ld m1                                    out t1 k160  备注M1启动16秒 T1线圈得电,复位M1
ld t1                              rst m1
如果装配步骤需要记忆,最好用M点带断电保持的,最好有紧急停止X2
ldi x2                         rst m1

楼主:
引用 网友B:
ld x0      ld x1         ldi m1       ld x2     set m1    备注X0和X1按下,同时设备不在装配,启动M1
ld m1                                    out t1 k160  备注M1启动16秒 T1线圈得电,复位M1
ld t1                              rst m1
如果装配步骤需要记忆,最好用M点带断电保持的,最好有紧急停止X2
ldi x2                         rst m1

   嗯嗯  谢谢!  我想明白了,已经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