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25):
各位路过的大神帮我分析一下,  按下急停以后我是跳转到 S21 执行,按程序的设定电机应该是走到初始位置的,但是电机只停留在目前位置 ,没有回到设定的初始辊压位置,但是监控程序中电机的当前值却发现寄存器中的值已经等于设定的初始辊压位置了。但是为什么电机没有动呢?排除硬件问题,因为按正常流程走没有问题,就是当急停按下后程序已经按预定的流程在走 ,并且寄存器中的数据也对的上,但就是电机没有动;
附件: Jaguar-1011.rar (23 K) 下载次数:33

网友A:
去监控一下D1030这个寄存器的值是多少
1、如果值等于你D512 说明你轴的位置目前就在初始位了
2、如果不等于的话 看一下是不是还要其他地方用到达DDRVA这个指令 而且该指令的触发条件还没有被复位掉
3、如果都不是这个问题,可能是你DDRVA指令使用周期的问题 主要是M1029这个特殊继电器导致的 该特殊继电器ON后会接通一个扫描周期  你需要让你2个DDRVA指令间隔一个扫描周期以上
如果以上的方法还是解决不了 直接打400吧
补充一下 如果等于的话 你轴完成的信号就不能单纯的用M1029了 这样会导致完成信号给不出来 M1029的CH0路脉冲输出完毕信号 如果不输出脉冲何来完成信号
感谢大神的回复,监控D1030值后发现和设定的电机初始位是一样的,就是说已经到了初始辊压位置了,但是电机就是没有动还是停在原地,我也试着给急停后转移给S21这个条件加了延时,但是发现没有用。
  • 下载积分:+5(科技改变未来)

网友B:
    检查急停信号有没有复位到电机的相关参数或状态
    感谢大神的回复,监控数据后发现数据和控制要求是一直的。 说明程序有执行,就是硬件没有执行。
  • 下载积分:+5(科技改变未来)

网友A:
    如我之前说的 发现D1030的值和D152的值一样了 说明你后面复位的条件不能用M1029这个信号的 M1029的CH0路脉冲输出完毕信号 如果不输出脉冲何来完成信号  你有2个方法解决这个问题
    1、改变一下流程,让程序执行到起始位的之前停止在不在起始位的地方
    2、不用M1029作为完成的标准  可以用  LD  D= D1030 D152 这个去代替M1029或者其他的起始位标志
    多谢   多谢  我试试、

网友C:
    不要用台达,台达是PLC中的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