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S7300的模拟4-----20mA输出模块的2根输出线能短接吗?

楼主(2019-03-26):
模块是:SM332
AO 8*12BIT
332-5HFOO-OABO
输出都是4------20mA模拟输出

网友A:
你不用他就放在那里空着好了啊,你为什么要短接他呢

网友B:
不能短接,短接的话有烧模块的危险!

网友C:
正常应该是不能短接的,但应该有保护电路吧,具体不知道内部是怎么样的。

网友D:
AO 电流输出 正常输出的时候 模块正输出电流,负流入电流,显然 流入与流出电流是一致的 为啥不能短
又如电流传感器的副边,可以短路,忌讳开路
所以如果配置成电流输出了 短路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