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P指令用普通继电器如何实现?

楼主(2019-03-26):
ALT指令可以按说明书里那样写,但ALTP牵扯沿的问题,怎么能更好实现?不用计数器

网友A:
那交替指令跟計數器捨關係
那常用於按鈕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嗯,用按钮操控一个点交替输出。ALTP指令本身就是通过普通继电器编辑后封装的,就想知道它是原始是怎么编写的,因为像西门子,施耐德等很多PLC就需要自己编写这段指令。通过计数按钮次数肯定能实现,不知各位大神还有什么更简单的方法实现

网友B: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96527
参考下
当然还有纯继电器的接法也可以实现,百度下单按钮启停就有了,控制里的经典问题

网友C:
ALTP是三菱FX系列的一个交替输出指令!你说普通继电器实现指什么?硬件继电器?软件继电器?
宜宾工控

楼主:
三楼正解!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