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26):
各位大神 小弟遇到一个问题  三菱伺服驱动器 MR-J3-70B 电机型号HF-KP73 每次断电开电后需要回原点
根据百度得出 MR-J3系列是的电机是绝对式编码器  可以做到在电池有电时
驱动器断电开电不用回原点 后续小弟将伺服参数PA03 设置成0001 绝对值检测有效
安装上电池后 监控ABS数据 对驱动器多次断电开电机侧脉冲和指令单位脉冲
均没有丢失 可是为什么 QD75 当前进给值里面的数据依旧会被清0 后续查找
QD75手册 发现Z.ABRST绝对值恢复指令 目前不清楚是不是用这个恢复在进给当前值里面
但是公司有类似的设备 并没有发现使用了这个指令Z.ABRST 求大神告知 如何将驱动器 电机侧脉冲 读回
到定位模块的进给当前值中
每天学习一点点

网友A:
J3-70B 配的应该是QD75MH4。

你看的手册有可能是QD75P  QD75D的手册。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是的 是这个模块 我看的是QD75D的手册 但是这个MH4是英文版本 看不懂啊  大神 我就想知道为什么
我驱动器的脉冲断电后没有丢失 为什么QD75MH4模块的当前进给值
没有数据还是是0 Pa03设置0001 电池也有电
每天学习一点点

网友B:
手册是不是看错了   QD77 QD75好像不一样
接三菱、西门子等PLC/HMI程序微信wyx6745625

网友C:
还有模块的设置!

楼主:
大神 模块还要设置什么 怎么设置
每天学习一点点

楼主:
已经明白了 要伺服原点一次 再断电开电就不会丢失位置
每天学习一点点
MITSUBSHI

网友D(2020-02-05):
楼主,请问你回原点还是要感应器吗
美丽魅力
MITSUBSHI

网友D:
可不可以教教我,现在遇到同样的问题,你的原点是怎么做的
美丽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