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26):
三菱QD75模块寄存器分配看不懂,就是图片圈起来的地方,希望高手解释下。谢谢

网友A:
参数设置,列的是PR,行的是D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数设置,列的是PR,行的是Da

看不懂你写的这个,列 ?行?是什么意思?

网友B:
QD75相关的,如果单看PDF的说明书,会晕人的。
因为这些PR,这些CD,这些DA,很烦人。
其实PR大部分都是参数,在GX WORKS2上可以直接设置,如下图

定位数据也是在软件上也可以看到:

所以一定要配合软件看才行。
或者配合有一个表格看也行。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QD75相关的,如果单看PDF的说明书,会晕人的。
因为这些PR,这些CD,这些DA,很烦人。
其实PR大部分都是参数,在GX WORKS2上可以直接设置,如下图
[attachment=231262]

谢谢你

网友C(2019-06-22):
仔细地看,努力地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