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一进入画面,现覆盖层视窗,时间到覆盖层自动关闭,plc程序该如何写

楼主(2019-03-26):
请教Fuji触摸屏一进入某些画面,出现指定编号覆盖层视窗2秒
,时间到覆盖层视窗自动关闭,这种plc程序该如何编程
型号:V9或V8,
读入区设:D0~D2
写入区设:D10~D12

网友A:
可以使用触摸屏自身实现,覆盖层时间到后,跳转画面实现,或者关闭覆盖层画面。plc编程,可以读取寄存器数据内容,通过内容来判断显示画面也可以。
学习plc编程
www.shuyanzdh.com

QQ(VX):2252241236

网友B:
当前画面编号等于指定编号,切窗口,定时,关窗口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