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S7200SMART高速计数器和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9-03-26):
各位大侠好,小弟请教一个问题,我们的设备大概是这样的,就是电眼看到盒子的时候就要立即处理,并且在达到相应的工位之后做相应的操作,设备的传送带使用了同步器。
因为在工位处理的时候需要达到非常精确的地步,而我们是实际运行中发现因为plc扫描周期的存在导致在处理的时候(比如拍照)会出现位置的偏移。
我们想的思路如下的,但是在编程的时候出现了问题,小弟一直没搞明白,请大侠能讲解一下,谢谢了
高速计数器进行初始化,并且采用13中断,也就是CV=PV的时候触发中断。
电眼对应I0.0,中断采用0中断,也就是电眼发现盒子的时候立即执行中断程序,中断程序中采集HC1的数值给VD2000,然后直接赋值为0高速计数器,接着进行数据传送,最后给HSC1赋新的预设值,在中断中采用了加法运算,不知道是否可以,,,现象就是我的告诉计数器不知道为什么用这种模式,采集不到数据(排除接线,因为以前的方法直接在主程序采集,都能正常采集数据),还有就是中断中是否可以包含一些加减乘除的语句,

网友A:
提两点建议
1:HDEF指令在程序中只能出现一次且只能用一次。
2:优化电眼位置并设置一个可调的延时(或延长)变量(这个可调的变量很关键哪怕仅延时1MS或0.5MS,哪怕仅延长一个编码器计数脉冲),比如装的稍微靠前点,任何控制都是延时控制,信号传感器建立电平需要时间,控制器处理需要时间,这个可调的延时或可调的延长变量很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