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26):
RFID无线射频识别技术是一种无线通信技术,可以通过无线电讯号识别特定目标并读写相关数据,而无需识别系统与特定目标之间建立机械或者光学接触。RFID无线射频识别技术包含电子标签和阅读器两部分。射频标签是产品电子代码(EPC)的物理载体,附着于可跟踪的物品上,并对其进行识别和读写。电子标签是射频识别系统的数据载体,电子标签由标签天线和标签专用芯片组成。
提供PLC

网友A:
成本呢?
现在无线标签,
100K的量最低可以做多少RMB?

楼主:
电子标签RFID和传统条形码识别技术相比,RFID标签有以下优势:

(1)快速扫描

    条形码一次只能有一个条形码受到扫描;

    而RFID辨识器可同时辨识读取数个RFID标签。

(2)体积小型化、形状多样化

    RFID在读取上并不受尺寸大小与形状限制,不需为了读取精确度而配合纸张的固定尺寸和印刷品质。此外, RFID标签更可往小型化与多样形态发展,以应用于不同产品。
提供PLC

楼主:
(3)抗污染能力和耐久性
    传统条形码的载体是纸张,因此容易受到污染,但 RFID对水、油和化学药品等物质具有很强抵抗性。
    此外,由于条形码是附于塑料袋或外包装纸箱上,所以特别容易受到折损; RFID卷标是将数据存在芯片中,因此可以免受污损。
(4)可重复使用
    现今的条码扫描枪扫描条形码的时候如果印刷上去之后就无法更改, RFID标签则可以重复地新增、修改、删除RFID卷标内储存的数据,方便信息的更新。
(5)穿透性和无屏障阅读
    在被覆盖的情况下, RFID能够穿透纸张、木材和塑料等非金属或非透明的材质,并能够进行穿透性通信。而有些条形码扫描器必须在比较近的距离而且没有任何物体阻挡的情况下,才能够辨读那些条形码。
提供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