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27):
欧姆龙 PLC CP1H / CP1E     內W相当于三菱M
但他有BIT用法
比如MOV W3 D3
或MOV D3 W3
就直接转换

FX M无BIT要直接转
继存器D互转M,要使用何种指令

M100 (ON)
M101 (ON)
M103 (ON)
M105 (ON)
M106 (ON)
M107 (ON)
M111 (ON)
M113 (ON)

互转

D3-00 (ON)
D3-01 (ON)
D3-03 (ON)
D3-05 (ON)
D3-06 (ON)
D3-07 (ON)
D3-11 (ON)
D3-13 (ON)
[最大到D3-15 (ON)]

网友A:
MOV  K4M100 D3
MOV  D3  K4M100

Good Luck~
  • 下载积分:+1(totti10)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5(sunnykmc) 热心助人!

网友B:
    坐等大神解答

网友C:
    试试  bon  指令

网友D:
    1楼就是正解啊。

网友E:
    三菱的更灵活,K1M0  K2M0...K3......,四个位一组,到K8可以32位
    此号注销

网友B:
    用5U的话更爽,直接写D0.1 D0.2 ....连M都不需要了
  • 下载积分:+1(乡村电工) 3u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