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27):
需要控制两根轴和一路4-20MA模拟量。
国产PLC推荐下有点知名度的型号。有的品牌感觉轴控制不好用,一个程序中同一轴不能出现两种轴控制指令。会错误很尴尬。

网友A:
信捷plc没有你说的这个问题,是你自己不熟悉导致的。

plc编程学习,www.shuyanzdh.com
你可以试试,不光我一个人,我同事用了一样不信你试试,plsr加drvi在程序里都出现时脉冲就发不了了。我测试过。程序中就写这两条。其它程序都删除还是没用,但是只要删除任何一个就又好了。我测试的时XC3系列的。

QQ(VX):2252241236

网友B:
汇川的AM600 好像还有AM400 吧,价格不低,CODESYS平台。
价格不低就算了,老板要求最便宜的配置。

网友C:
可以用禾川的试试,不过模拟量要另外加
谢谢网站上模拟量扩展好难查。

网友D:
信捷够了

网友E:
台达 SX系列,带有2路AD,2路DA,
晶体管型号应该可以驱动两轴.
价格应该也不是太贵.
看了下蛮贵的应该

网友C:
可以加个QQ 376868779

网友F:
便宜的嫌不好用,好用的又嫌贵,好难选。。。
确实是这样。一分价钱一分货。只能多了解一些。针对功能选产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