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查看smart200的伺服方向

楼主(2019-03-27):
主要是在回原点时如何查看伺服的实时运行方向,因为回原点时伺服有往返运动,程序内无法判断伺服实时方向,查看SM622.1的状态位也看不到变化。该伺服运行方向主要是配合伺服配重气缸开启关闭的。我有个想法是通过实时位置检测来伺服是往哪个方向运行的,请教各位有什么更简单的办法吗?

网友A:
不是有方向输出Q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方向输出Q点吗,
我试了,Q点是无法监控的,可能是因为被运动控制占用了,硬件可以显示。好像是那个说明书写错了,不是SM622.1

楼主:
搞定了,确实是软件的帮助文件写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