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求助,欧姆龙PLC CP1H上电就显示伺服报警

楼主(2019-03-27):
一台设备用的是欧姆龙CP1H,触摸屏是威纶通的,就因为松下伺服X4报警线接触不好,现在解决了,伺服正常,电机也转,但是触摸屏一直显示伺服报警,各位大师求帮助,怎么解决?是不是PLC程序里有报警日志什么的,必须清除才可以啊?

网友A:
威纶通触摸屏有ON报警,和OFF报警之分,你看看触摸屏程序是否写反了。

电话/微信 : 18929142571 李生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程序不是我写的,原先机器正常,就因为掉了根伺服检测报警线,我再正常的机器上做了测试,正常的机器把那根线拆掉后报警,再接上后,上电当时不报警,一开机器接着就和第一台机器一样了,也一直显示伺服报警,头都大了。现在两台一个毛病。

楼主:
触摸屏上的伺服报警一闪一闪的,但是伺服和电机一切正常。

网友B:
应该是把报警的值存在PLC寄存器的,欧姆龙D寄存器全部掉电保持,所以你不主动清空寄存器他是不会自己清零的,你找一下屏幕哪儿有没有相关的清除按钮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C:
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