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Q系列的疑问

楼主(2019-03-27):
CPU是 06UDHCPU 想加一个Q173HCPU 是一插上就报警7000 多CPU异常。。
以前没用使用过运动控制CPU
在这里请教大神指导

网友A:
对CPU有选择匹配要求的,还有,插入CPU有前后位置顺序的

网友B:
插槽插完后参数要设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