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铃

楼主(2019-03-27):
  车间的立式和面机控制屏坏了,时间显示88.88.不会动,按任何按键都没有反应,拆开里面看到是由一片PIC16F57单片机和24C02存储器组成控制核心,检查外围电路电压都正常,怀疑单片机不启动是由晶振或者存储器引起,由简到繁先换晶振及电容试一试,网上买来晶振和电容换上试机还是不启动没有反应,再换存储器试一试,换好24C02试机听到滴一声响,启动正常了,OK
  本来还想着如果是单片机坏的话就要从其他控制器读取单片机程序在烧录到新买的PIC16F57,这下维修就变得轻松多了。
  坏的屏显示88.88.没有拍图片

网友A:
PIC单片机如果加密了,你读取了也没啥用。

网友B:
高手啊,这也能行,存储器要烧录数据进去吧。很少见存储器坏的,估计是程序有问题,频繁读写损坏的

网友C:
干脆换个PLC与触摸屏一体机,或小型PLC+文本的了。

网友D:
厉害,换我来修的话,只能换主板了

网友E:
单片机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