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MART200与那科机器人以态网通信

楼主(2019-03-27):
请教一下西门子SMART200与发那科机器人以态网通信,有没有人用过,西门子SMART200能不能与第三方设备以态网通信呢
维修变频器伺服驱动器数控机床

网友A:
试一试Profinet

网友B(2019-05-08):
可以的,用smart200自带的TCP通信就可以,需要用V2.3以上的软件才能看到那个指令

网友C:
可以的,之前用过西门子SMART300,用的是profibus

网友D:
楼上用SMART 300好牛叉!
用PRIFINET
MODBUS TCP
SOCKET
PROFIBUS
无协议
看自己水平

网友E(2020-01-02):
用TCP吧,PRIFINET通讯,SMART有限制,太多的IO不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