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这是一个什么芯片?为什么查不到型号

楼主(2019-03-27):
各位大神好,最近修一个工业触摸屏的主板,故障现象:上24V电,显示屏不亮,更换一个3mm 16脚的芯片就好了,但是淘宝上怎么查不到型号,这是一个什么芯片?我要买一些备件,谢谢了

网友A:
笨办法画电路图,分析引脚定义,定义出来了就好办了。我感觉应该是电源管管理芯片,分压用的。或者DC-DC
下载积分:+5(892777011) 好贴好贴!

网友B:
牛逼了耶,骁龙835处理器
宁静是奢侈的奢求。

网友C:
看图像是西门子的触摸屏,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西门子smart触摸屏(还是老款的)
芯片我有替代的 我也是做工控维修的
下载积分:+5(lulihe) 好贴好贴!
下载积分:+5(zlcp123) 热心助人!

网友D:
高手无处不在

网友E:
果然牛叉啊

网友F:
高手在民间啊

网友G:
牛叉啊,跷龙835都出来了

网友H:
这世界高人有的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