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28):
求助论坛内有懂三菱慢走丝线切割修理的师傅吗?现有一台三菱慢走丝线切割设备,运行时显示断丝故障,实际切割丝正常。但是设备报故障停机。有偿修理

网友A:
检查断线检测是什么工作原理,正常是常通还是常闭。由PLC几号输入引脚输入。程序出现故障的可能性很小,除非断电,电池失效,寄存器数据丢失。

楼主:
是三菱这种设备FX20K

楼主:
有懂的请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B:
没用过,应该很简单。
xghjiayou

网友C:
要看下由那个信号引起的故障。

楼主(2019-06-20):
有认识能修的,各位给留个联系方式,谢了!

网友D:
顺着丝路,找到导电块,估计导电块磨损接触不良。

我只玩过快丝机,有两个导电块,一个是输送主电流,一个是检测断丝,原理是当断丝时,两个导电块不通,机器认为断丝。
  • 下载积分:+1(住归为) 热心助人!

网友E(2019-09-22):
引用 网友D:
    顺着丝路,找到导电块,估计导电块磨损接触不良。

    我只玩过快丝机,有两个导电块,一个是输送主电流,一个是检测断丝,原理是当断丝时,两个导电块不通,机器认为断丝。

    论坛里好多断头帖,只有开头没有结尾,热心网友的建议都不知道管不管用

楼主:
    有建议总比没建议强,按所有的建议从头来。谢谢楼上的各位,以上说的都检查过,确认没问题。目前还是开机没问题,加工一会就出现断丝停机故障。等他们联系厂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