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28):
各位大神这段指令是什么意思?如图
小侯

网友A:
這是編碼器指令
當S開始2的n次方位數中有bit on的話顯示其位置於D

以我的範例解說

S為M0 N為3 D為0
M0 ON 為bit_0
結果為D0=0
若S範圍內沒有bit on會跳錯誤

D0會以最高位Bit為結果
M5 M0 ON
M5為 bit_5
D0=5

而你的程式還加上Z來做間接定址和使用ZR文件寄存器
所以看起來比較複雜
  • 下载积分:+1(kanghongxun)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fcq417) 热心助人!

网友B:
    多看看指令说明,利于你理解

    QQ(VX):2252241236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編碼器指令
    當S開始2的n次方位數中有bit on的話顯示其位置於D

    以我的範例解說
    [attachment=231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