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28):
设备做实验有20ms断电机器不能停。有高手知道原因的吗?

网友A:
D8008改大点试试,好像默认断电10mS就会停机,改到30mS

楼主:
直接DMOV  K30 D8008吗?
引用 网友A:
D8008改大点试试,好像默认断电10mS就会停机,改到30mS

网友A:
MOV  K30 D8008

楼主:
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吗,在PLC输出的24V和0V并联一个电容可以吗
引用 网友A:
MOV  K30 D8008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吗,在PLC输出的24V和0V并联一个电容可以吗

并电容不一定行吧,不知道PLC的掉电检测是检测AC电源,还是检测DC24,如果是检测AC电源那边,并电容没用

网友A:
24V好像本身就有大电容的,为了掉电时有时间保存保持软元件

楼主:
非常感谢,先试一下吧
引用 网友A:

并电容不一定行吧,不知道PLC的掉电检测是检测AC电源,还是检测DC24,如果是检测AC电源那边,并电容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