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请教大神S7-1200轴1信已启用无法置1的问题!

楼主(2019-03-28):
在线调试,手动模式下能启用轴1,电机也能动,程序里就无法使轴|启用点置1!搞不懂了。咋回事啊!请教论坛大神给予指点!
永无止境 !@#$%^&*

网友A:
如果你使用的是PTO脉冲输出口的话,如果你是步进电机,那么你在程序控制轴前,要把启用轴置为1,如果你是伺服,可以把伺服on的信号关联进去,而且在组态的时候,轴准备好信号一定要为1.如果你是西门子的V90的伺服,得看你走的什么模式,是profinet还是profibus。

楼主:
问题已解决
由于轴2的轴启用模块-是轴1的直接复制过去的,导致轴1启用信号不可用。
轴2 的启用模块重新编辑一个新块就行了。
西门子的程序不能随便复制就用,第一次用不知道。搞得头大。
永无止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