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图V15没有PG接口,不能在线仿真组态

楼主(2019-03-28):
如题求助大神,最近刚刚安装博图,因为公司新做的设备用的是西门子1215c的CPU,程序是总部的工程师写的,之前没接触过博图,昨天用同事的电脑试过在控制面板里面有个选择PG接口的选项,可是我电脑控制面板没有这个设备,无法在线仿真组态,需要怎么操作呢,求指点

网友A:
你要是想仿真V15 你需要下载个V15-PLCSIM 才可以进行仿真。

网友A:
全名是 S7-PLCSIM V15 在进行仿真的时候,把这个软件点开,然后下载链接的时候,选择SIM接口。

楼主:
谢谢楼上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名是 S7-PLCSIM V15 在进行仿真的时候,把这个软件点开,然后下载链接的时候,选择SIM接口。
好像不是这样,是我下载设备的程序包含wincc组态一起的,因为设备没有做触摸屏,修改参数必须要wincc在线模拟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