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S2 位置控制问题

楼主(2019-03-28):
新手,请教几个PLS2的位置控制问题
1. PLS2 如果使用绝对位置,控制参数中的CW和CCW 设定还生效么? 比如绝对位置是10000,电机就顺时针从原点起转10000,。如果我修改了方向,会不会逆时针转10000
2. PLS2的绝对位置有负数么? 如果有负数,如何在目标位置字写入负数啊?
3. PLS2的位置是10进制还是16进制的

网友A:
1.使用絕對位置會自己識別方向
2.負數-10000
3.&為十進制 #16進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使用絕對位置會自己識別方向
2.負數-10000
3.&為十進制 #16進制
感谢! 已明白~

网友B:
欧姆龙plc的PLS2指令的(绝对控制功能)如果在org指令回原点不成功的情况下是无法发出脉冲的。

电话/微信 : 18929142571 李生

网友C:
绝对位置脉冲输出需要先用ORG指令定义原点后才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