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29):
如何把威纶触摸屏内的时间传送到三菱PLC程序中?

网友A:
我也特别好奇  如何把触摸屏设定的时间传递给PLC    一般触摸屏的生产管理的时间都是通过指令读取PLC内部时间  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B:
可以按这方法试一下
  • 下载积分:+1(静芳) 真诚感谢!

网友C:
    用下面宏指令试试吧。

    macro_command main()
    short a[6]
    GetData(a[0], "Local HMI", LW, 9017, 6)   //是秒、分、时、日、月、年 6位时间
    SetData(a[0], "Device 1", D,100, 6)          //Device 1是PLC名称

    end macro_command
  • 下载积分:+3(杯雪盏月)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1(bruce2020) 感谢分享!

网友D:
    3楼大侠的宏指令是可行的
    附件: 屏时间同步到PLC.rar (333 K) 下载次数:502
  • 下载积分:+3(杯雪盏月)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bruce2020) 感谢分享!

网友A:
    三菱的触摸屏如何把触摸屏时间传到PLC啊    各位大神

网友E:
    用下面宏指令试试吧。

    macro_command main()
    short a[6]
    GetData(a[0], "Local HMI", LW, 9017, 6)   //是秒、分、时、日、月、年 6位时间
    SetData(a[0], "Device 1", D,100, 6)          //Device 1是PLC名称

    end macro_command

网友F(2021-05-15):
引用 网友E:
    用下面宏指令试试吧。

    macro_command main()
    short a[6]
    GetData(a[0], "Local HMI", LW, 9017, 6)   //是秒、分、时、日、月、年 6位时间

    这个只传送D100,还要用TWR指令吗

网友G:
    好方法,学习了,谢谢

网友H(2021-11-03):
    好方法,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