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80点和MCGS屏通讯用啥模块?

楼主(2019-03-29):
FX3U80点和MCGS屏通讯需要用模块吗?还是直接用三菱编程线就可以

网友A:
线路长的话可以用485 通讯 DB9针头 ,短的话用三菱圆孔也行,但好像不是通用的。求给分啊
我PLC还和上一个PLC用485BD通讯,我想知道它自己圆口用编程线能和MCGS通讯不,还是需要另加模块
接三菱、西门子等PLC/HMI程序微信wyx6745625

网友B:
直接用编程口通信就可以了。
知道了,谢谢

网友C:
楼主咋整那么复杂呢,用PLC的422圆口通讯就好呢。。。

网友D:
楼主你好,请问后面你用什么通讯,485模块的话怎么设置?分享一下刚好弄这个通讯不上。
就圆口编程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