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QJ71E71-100通讯西门子wincc7.0

楼主(2019-03-29):
请教各位大神:现在项目是三菱Q系列以太网模块通讯wincc7.0 PLC的参数如图,这是根据西门子论坛里大神得来的设置方法,那么WINCC怎么设置了?还有电脑端的IP是192.168.1.1
那么WINCC里怎么设置了? 谢谢各位大神解答

网友A:
WINCC支持三菱的协议啊,设个IP地址,别的不用设置就行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