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29):
上午用着好好的软件,下午就这样了。
请问,这是什么情况?
现在不敢随便卸载三菱软件,以前卸载之后有时装不上。
路过的高手们,大家有什么简单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吗?

楼主:
GX-WORKS 2软件

网友A:
重新做下系统看看啊,要不就是你卸载了GX-WORKS 3软件

网友B:
上面说的很清楚,丢失了一个DLL
找到这个DLL,复制到 软件安装目录下,相对路径是 MELSOFT\GPPW2\
运气好直接复制就可以,我给我找了一个 GD2MainFrmMonitorStatusBar.rar (34 K) 下载次数:18

DLL是一种库文件,有时不仅仅是复制就行,还要把它注册到系统中。
运气不好要重新注册DLL。注册DLL的方法百度一下。
  • 下载积分:+5(xingzb2) 热心助人!
  •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面说的很清楚,丢失了一个DLL
    找到这个DLL,复制到 软件安装目录下,相对路径是 MELSOFT\GPPW2\
    运气好直接复制就可以,我给我找了一个 [attachment=231357]

    DLL是一种库文件,有时不仅仅是复制就行,还要把它注册到系统中。

    大哥她沒說版本~~每個版本不一樣~~不能亂覆蓋
  • 下载积分:+5(xuanzyao) 热心助人!真确!
  •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感谢各位的热心帮助。
    因为着急用,所以重新下载了软件。
    新软件运行正常。
    只是不明白上午软件好好地,下午怎么就罢工了。

网友D:
    可能卸载其它软件的时候删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