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30):
S7300适配器型号是:PC ADAPTER USB 6ES7 972-0CB20-0XA0
如果能,请指点一下步骤.怎么上载呀?
附件: S7适配器2.rar (3481 K) 下载次数:49

网友A:
不可以,我以前试过。

网友B:
可以的。选择:Profibus,  波特率9.6,协议 Universa(DP/PMS)。就可以了
  • 下载积分:+1(aabbcc296) 热心助人!

网友C:
    山寨的可以,在pg/pc设置里选  pc  adapter ppi   再按常规设置就可以,注意,这个不能自动搜索波特率,必须人工设置。原装的没用过,可以按这方法试试。
    正是这样!多谢了!
  • 下载积分:+5(aabbcc296) 真是好人!

网友D:
    可以,不过最好安装好STEP7 ,因为装好STEP7驱动就有了
    安装有STEP7   5.5

网友E:
    可以的啊,设置好了就可以用

网友F:
    USB电缆  200 300 400通用的,可以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G:
    用过原装的,可以

网友H:
    必须可以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