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30):
小白,刚接触。目前有S7-200 SMART,也下载了西门子的编程软件,按照官方的示例 S7-200 SMART和调试助手通信的例子
想实现和tcp调试助手的通讯,发现总是失败,我是把示例里的添加到主程序最后再下载到PLC里去的,但是用调试助手连接的时候总是失败。
百度搜素,好像和端口有关系。纳闷了。端口也是示例里的。2000到5000范围里的,就是连不上。卡住了。求教

网友A:
其中测试,也我也是怎么都连接不上,检查所有参数都对,最后发现是电脑有多个网卡的原因,先禁用不用的网卡就好好了,你也可以试试
我把外接的无线网卡禁用后,还是连接不上。TNT

请问你也是用OUC通信  或者 用的Electron做的应用吗

网友A:
是的 ,用的  TCP&UDP测试工具
我也用的  提示 已连接 马上就是已断开
被折腾的快自闭了都

网友B:
你电脑的IP地址和PLC的IP地址是一个网段的吗?
是的,我更改过了的,电脑也能ping通plc的IP,用了好多调试工具都不行,有个有提示,提示的是已连接然后马上就断开了,然后说什么远程主机断开连接

楼主:
置顶求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