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30):
    吧你的各位工程师大家好!我是一名入门级菜鸟。通过学习掌握了一些简单的编程。现在遇到一些基础的问题,希望各位指点。

1:西门子smart  200 plc   Modbus  通信。多从站时,按照手拉手连接后,从站地址是否要顺序设定(比如    1-2-3-n     )。能不能不按顺序设定(比如 1-3-5-2-n)
2:西门子smart 200 plc   Modbus  通信。线用6类网线行不行。
3:西门子smart 200 plc   Modbus  通信。  我看了一些程序都是不断的访问从站(好像叫"轮询"),我现在不清楚的是,从站本身就要求轮询吗?还是这种方式比较好。
4:西门子smart 200 plc   Modbus  通信。 通信程序里面可以插入条件指令吗?(比如:在特定条件下我不需要访问其中的几个从站,就不进行访问。)
5:西门子smart 200 plc   Msdbus通信。  一台plc需要和最多40个从站通信。怎样做好吗,会不会因为从站过多造成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
6:希望大家分享一些通信范例,从站数量多一些的(邮箱:274388969QQ)

网友A:
没有一个人回复你,我来给你回复吧。

1,可以,随便你怎么设,但是同一个网络联盟从站站号不能重复。

2,485通信最好是用双绞屏蔽线,稳定可靠。

3,MODBUS通信是一问一答的方式,不清楚的话先去学习一下什么是MODBUS。

4,完全可以,这样可以缩短轮询时间,通信效率更高。

5,从站太多,通信速度慢。程序中要考虑通信异常的问题。

6,自行搜索,网上太多类似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