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ET200S远程模块SF绿灯亮了

楼主(2019-03-30):
如题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硬件故障吧,看看模块有没有松动的。

网友B:
后面模块有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面模块有坏的
我试过同型号的模块一个一个的换过还是这样,不知道是不是有2个或以上坏了,但是远程模块可以正常使用没发现那里不正常,就是怕长时间会不会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