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
FX5U以太网与上位机做对接

楼主(2019-03-30):
客户需要PLC的以太网端口能读取到产量数据,求大神给个案例,谢了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 MODBUS TCP 数据量大 就SLMP 速度大概2ms一次 能满足大部分了

网友B:
OPC也行,更数据库或上位机直接OK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讲的都很好,就是心里还没有个概念
,没搞过的就是这样闷逼的吧

网友C:
OPC最好,别用厂家自己的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