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30):
在出厂状态时,三菱触摸屏不能用网口连接电脑下载程序。
必须得进行设置,步骤如下:

1、点击 公共设置 ,周边机器设置 ,机算机(数据传送)

2、在弹出的小窗口下方,以太网下载 连接目标I/F 把未连接改成 以太网:多CPU连接对应

3、点击 公共设置 ,GOT以太网设置,GOTIP地设置,确认一下IP地址:

要点:
(1)注意保持和电脑IP前三位一致
(2)内网IP应该都是192.168开头

保存以上设定,使用USB口向触摸屏灌入程序。然后断电重启触摸屏,就设置完成了。

使用以太灌程序时,软件“通讯\通讯设置\计算机侧I/F”要改成以太网

此过程不仅适用于GS2107-WTBD,并且适用于大部分GOT2000系列机种,比如GT27 GT25 GT23
  • 下载积分:+1(cmos8262) 真诚感谢!
  • 特别提醒大家:

网友A:
    其實先選用usb通訊設定所有參數再進行其他
    但最大缺點是小數點顯示於計算要分兩次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A:
    還有另一個也可以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B:
    三菱的这个第一次下载程序必须用USB线,这个有点儿坑爹啊。有时候,自己买的USB线还不管用。

网友C(2019-04-29):
    谢谢,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

网友D:
    学习了,向高手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