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30):
使用Y0脉冲输出功能进行回零,DZRN指令位于步进梯形图的步序中,比如:
STL S10
DZRN D10 D12 X0 Y0
回零过程中出现故障,故障处理程序中强制复位步进步序,比如:
ZRST S10 S19
此时M8348为1,采用急停程序将M8349置1,企图复位M8348,但是无效。手动操作DRVI也无效,比如:
DDRVI D100 K999999 Y0 Y7,或者DDRVI D100 K-999999 Y0 Y7,指令被驱动,但是不起作用。

请问,除了断电重启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复位这种状态?

网友A:
刚看到了一个差不多的问题,照搬大神回复:
三菱的PLC在子程序或者步进阶梯程序段中使用定位指令要注意,停止步进阶梯或者子程序调用的时候,要先断开定位指令,定位指令驱动中的辅助继电器要断开后才能停止调用。否则会出错。

在执行有定位指令的步之前,用M8348的常闭点做为步进阶梯程序的转移,或者子程序的调用。

网友B:
rst M8348

不要把脉冲指令放到步进指令下

楼主:
谢谢两位,确实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