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FX2N与上位机通信问题

楼主(2019-03-30):
上位机用C#写的,要读取PLC内部X、Y点的状态,显示出来。
PLC装485BD模块,电脑端USB转485插头,做连接,
PLC程序设置D8120通信格式,和上位机对应
不知是不是这样理解?
上位机怎么来读取状X、Y点状态,这个是不是上位机程序控制?
PLC程序改怎么写?
上位机需要设置什么吗?
麻烦有经验的师傅指点一下,谢谢!
·

网友A:
网上一大堆的DLL,直接拿过来用呗。

专业外协

网友B:
装一个威纶的触摸屏软件,
帮助有连接手册.
用在线模式,
监控威纶屏的报文,
照样画猫就可以.
本人从事自动化PLC编程数载,欢迎讨论技术问题,微信1852

网友C:
可以走无协议通讯,或者上位机调用DDL直接控制你的PLC

楼主:
感谢各位回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