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31):
使用PLC FX2N / FX3U /FX3G

请教寄存器的负值转为正值要使用何种指令
例如
D0= -10    =>    D0=10

目前用的方式如上图
如图D1改D0
没有SUB+p  D0会一直正负跳

所以为了安全只能再浪费一个D

网友A:
请参考一下NEG指令。

Good Luck~
  • 下载积分:+5(sunnykmc) 热心助人!

网友B:
    如果你确定知道寄存器内的值是负的,可以用补码,可以乘-1,可以用0减,如果不确定正负,可以用绝对值ABS
  • 下载积分:+5(sunnykmc)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确定知道寄存器内的值是负的,可以用补码,可以乘-1,可以用0减,如果不确定正负,可以用绝对值ABS

    FX系列有ABS 绝对值 指令?

网友C:
    --[ <   D0  K0 ]--------[MUL D0  K-1  D0]
  • 下载积分:+5(sunnykmc) 热心助人!

网友B:
引用 楼主:

    FX系列有ABS 绝对值 指令?

    3U和5U好像是有的

网友D:
    先判断数据正负,如果为负值,采用0-寄存器,实现负变正,也可以采用NEG指令,当然有取绝对值指令更好

    plc编程学习,www.shuyanzdh.com
  • 下载积分:+5(sunnykmc) 热心助人!
  • plc编程及教学:www.shuyanzdh.com
    QQ(VX):2252241236

网友E:
    呵呵,我也是直接Dsub K0 D0 D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