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二维数组问题。

楼主(2019-03-31):
各位大师:三菱二维数组在梯形图里面如何输入呢,一维数组可以,二维数组输入不了。例如: 标签里面定义 VAR: DDD(0..2,0..3)为一个二维数组,在梯形图里面如何输入。
MOV DDD[0,1] D100 输入就报错。

楼主:
描述:这是梯形图
描述:这是标签声明
上图大家看看问题在哪?谢谢

网友A:
应该不支持吧,其实一维数组都不算支持,数组的目的在于间接寻址,GX WORK2 梯形图里竟然做不了,GX WORK3里可以一维数组

网友B:
局部变量的话受限很大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
梯形图无法使用二维数据,梯形图基本上等效于指令表语句,就差一丝就算汇编语言了,也就是底层指令的一种翻译,底层指令是不可能直接操作二维数组的。
二维数组是更高级别的语言的基本定义,所以ST是可以操作,其实ST编译后生成的指令表也是不可能使用二维数组的。
下载积分:+1(xiaobaiyang)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