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5U可以通过设置TCP服务端对客户端读取数据吗

楼主(2019-03-31):
需要什么模块,PLC内部用什么指令读取去读取,怎么接收

网友A:
plc加远程模块。可以远程下载程序,读写plc数据,接入MES或者erp系统等等。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手机APP监控plc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本人从事自动化PLC编程数载,欢迎讨论技术问题,

网友B:
不需要加模块,用本机的以太网口就行,具体看你上位机能走什么协议,网口支持SLMP协议,如果上位机没有协议库那就用套接字通讯,套接字既可以服务端,也可以客户端。就相当于串口的自由口协议
工控威望:+5(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C:
这里有VB,C#的范例: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6wj.html
本人从事自动化PLC编程数载,欢迎讨论技术问题,

网友B:
5U的内置以太网既可以做客户端也可以做服务端读写数据,我有一款以太网调试神器可以轻松测试网络通讯数据

网友D(2019-05-31):
能发我一份么 邮箱是
332090622@qq.com

网友E:
5U配置MODBUS TCP可以与上位机连接,参数设置下的网络设置。

网友F:
对这哥们最深的印象是:
1.头像很压抑。
2.丢下一个问题便不见人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