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01):
看到别人的触摸屏程序界面,主页面有报警显示窗口和自动运行时的提示框口同时显示在主页面,请问这个具体怎么来操作呢?

网友A:
页面大小调整一下就可以了,可以采用弹出方式实现

plc编程学习 www.shuyanzdh.com
不需要弹出。 报警提示框显示报警的信息,运行提示框显示自动运行的信息,两个互不干涉。同时显示在主页面可以同时查看到设备运行的情况。

QQ(VX):2252241236

楼主:
@2楼  不需要弹出。 报警提示框显示报警的信息,运行提示框显示自动运行的信息,两个互不干涉。同时显示在主页面可以同时查看到设备运行的情况。

网友B:
用报警条的方式做在主监控画面,当有故障时,就会滚动显示故障内容。另外再做一下历史报警记录画面,方便显示所有的报警。
你说的我知道。我只是想在主界面能同时显示报警的信息和设备自动运行的情况。

楼主:
我自己已经解决了。在事件显示里面,显示的类别范围设置好就行了

网友C:
我一般用多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