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三菱触摸屏的问题,求教大神

楼主(2019-04-01):
三菱触摸屏设计软件上开关能显示出来,但是下载到触摸屏上就不显示了,本人新手

网友A:
通讯没建立好就这样
有的能显示出来,有的不能,如图

网友B:
这个好像是需要连接PLC的,要不然不会显示灯和按钮之类的
热心助人!谢谢

网友C:
图片看来,你没有实际安装PLC测试
真诚感谢!解决了

网友D:
没有连上PLC,也就是说没有通讯上,那些都是PLC的地址,要连上PLC才能显示出来
谢谢,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