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01):
请问FX5U(PLC)的内置RS-485接口可以用于连接触摸屏吗?威伦触摸屏的哪一款7寸屏可以与之连接?多谢大家的指导!

网友A:
据我所知可以的。连接线和接线图要问威纶要。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在威伦软件:文件——帮助主题,里面能找到相应型号的485或者232接线方式

网友C:
如果你们真的用过维纶通的就应该知道有连接手册的

网友D:
都可以   已经用过了   2线   4线   主站  从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