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关于三菱的软元件使用

楼主(2019-04-01):
请问在三菱PLC中,锁存继电器L和链接继电器B是不是可以像M一样随意使用,文件寄存器R和链接寄存W是不是可以像D一样随意使用,有什么前提条件或要求吗?因为在规划的时候感觉M和D有点不够用,想把没用到的继电器和寄存器能用的都用起来,谢谢大家指导!

网友A:
个人认为:
L和M差不多,但是掉电保持的
R和D差不多,也是掉电保持的
链接的最好不要用,有时有特殊的定义
详情参考 QnUCPU用户手册(功能解说,程序基础篇)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规划的时候感觉M和D有点不够用 ?
你要用多少點? PLC型號?

网友C:
其实要使用的话都是可以使用的。比如PLC就没有在CCLINK这些智能模块中占用到,那完全可以拿来使用。如果单纯地D和M不够使用,可以把D和M都手动去扩大,把不使用到的比如W和B适当地减少,当然总的软元件划分前提是不要超过PLC规定总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