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1S52V槽型光电感应器改PLC控制

楼主(2019-04-01):
请教师傅们,我有个机器启动是机械传动个铁片从GP1S52V型光电感应器中间拿开,机器就启动,铁片插进去机器就停了。感应器有四个脚。现在需要用PLC控制他启动停止。望哪位师傅能改过?

网友A:
首先看槽型光电输出脚电压是多少伏变化。
然后用PLC的输出控制继电器输出一个同样的电压变化就行,槽型光电的输出脚需要断开.

网友B:
直接换其他的接近开关不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