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2 结构化编程地址变动上位机怎么办?

楼主(2019-04-02):
GX works2 结构化编程后每次修改地址就不一样上位机就又要改

网友A:
给上位机要用到的地址,分配固定地址

楼主:
谢谢兄弟!我重复调用的FB块里有数组,还有好多参数要写入。固定了就不好重复调用了吧?

网友B:
用中间变量过度一下,这样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