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指令不支持模拟,直接在PLC上测试没接上电机的可行?

楼主(2019-04-02):
请教高速指令不支持模拟,直接在PLC上测试没接上电机的可行?
如PLSR PLSY 指令
DRVA DRVI指令(FX2N 指令不支持)
因使用FX2N
测试
没接上电机的Y0空接点有答答高速声音
不知长时间测久了Y0接点会不会烧掉
补充:正式的机器上PLC会用MT型

网友A:
你不会用继电器型吧,晶体管应该不会有这声音

网友B:
要用后面MT,不能用MR的。

楼主:
小工司只有一台旧的FX2N给我测试
要等到测得差不多9成以上才会买FX3U新机来
所以程序很长传输又慢
要除错时就知我测得很辛苦
否则就得用欧姆龙了

网友B:
你们公司确定MR型的可以使用定位指令驱动步进控制器或者伺服控制器。

网友C:
你确定用的不是继电器输出类型的PLC?晶体管输出的是不会有滴答的声音的。。。

网友D:
MR的把继电器拆了,直接线圈点引出来用也是可以发脉冲的

网友E:
测试程序为什么一定要带plc,而且是用继电器型的plc,人才。

QQ(VX):2252241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