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02):
输入端的两个COM,是上面的COM管上面的一排,下面的COM管下面的一排吗?

网友A:
XC3只接一个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XC3只接一个就可以了

确实是XC3的,这俩是一样的?第一次用

网友B:
“人才”

电话/微信 : 18929142571  李生

网友C:
两个是一个,通着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才”

想成这是两个不同的COM了,用西门子用习惯了,他这排布太乱

网友D:
都要接线。吧,xc不如xd好用。
plc

网友E:
6楼的头像怎么这么熟悉。。。

网友F:
信捷的输入COM不需要接线,如果单纯按钮开关,你就直接X点与本机0V接通就亮了,如果是两线开关,棕色接X点,蓝色接0V,如果是三线,棕色接24V,蓝色接0V,黑色接X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信捷的输入COM不需要接线,如果单纯按钮开关,你就直接X点与本机0V接通就亮了,如果是两线开关,棕色接X点,蓝色接0V,如果是三线,棕色接24V,蓝色接0V,黑色接X点。

谢谢指点!

网友G:
混点积分也好!冒个泡证明我还在群里!其实此COM点通与不通用表测量一下不就完事了!!与其在论坛上等人回复,不如自己拿表测量一下早就解决问题!!
以上仅代表个人意见!!请勿砸砖!!!

网友H:
2个COM是相通的,一样的,便于端子连接,如果很多端子需要连接,你就会觉得这2个端子使用起来方便了,信捷plc的手册上讲的很明白。

QQ(VX):2252241236

网友I(2022-03-31):
引用 网友F:
信捷的输入COM不需要接线,如果单纯按钮开关,你就直接X点与本机0V接通就亮了,如果是两线开关,棕色接X点,蓝色接0V,如果是三线,棕色接24V,蓝色接0V,黑色接X点。

能接成 PNP 不???

网友J:
这个好像不能吧,因此COM端子实际就是内部的0V端子。要接PNP的需要选型来定。不知这个图的PLC型号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