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FX5U-32ET 发脉冲ERR红灯亮

楼主(2019-04-02):
刚接触FX5U,用DDRVI K999999 K5000 Y0 Y4指令,发脉冲ERR红灯亮。
台达EH3控制松下A5伺服电机没问题,还请大家多多帮忙。

网友A:
可能没有配置吧,要先参数里,在高速那配置一下。
主机可以这样写指令,如果是扩展的模块要用另一种写法。

楼主:
谢谢,祝你全家幸福,快乐!

网友B:
路过,然后又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