瞧个电路图,怎么接线

楼主(2019-04-02):
大佬们给瞧瞧这东西怎么接线,控制阀门的开关动作
翻译如下:
1、零线接点1;
2、火线接点3“打开”;
3、火线接点4“关闭”;
4、点5接灯表示全开;
5、点6接灯表示全闭;
6、3、4点位不能同时通电,每一个机构需要独立控制;
7、点2接220V电源为M.R供电;
8、如果需要同时进行多机构控制或其它特殊需求,请联系工厂。(注:点1为零线接点、点2为火线主M.R供电,点2短接3/4来控制开关,只能接一路,点5/6是对应3/4开关的显示灯)
[/能不能实现常闭状态,断电关阀。还有M.R供电是个什么东西?b]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

网友A:
怎么看都是个220V的电机,怎么就是阀门的开关动作?
就是一个气阀,装在气路管道上。

网友B:
不就是按圖接嗎?接線圖很清楚,閥門靠馬達驅動,斷電關閥應該是不行。

网友C:
按图接线,是个单相电机正反转控制,L与3接通,正转;L与4接通,反转。转到位,碰到行程开关,自动停止,然后只能向相反方向再转动。

网友A:
看了半天,终于看懂了,问题是那个端子2的MR还是没搞懂。。。
这个需要在外部接继电器控制阀门的开和关的,楼主说的“能不能实现常闭状态,断电关阀”要求达不到。
端子1接220Vac的N线,外部继电器控制L,当L接通端子3,阀门打开,当阀门完全打开的时候,端子5与端子3导通。
当L接通端子4,阀门关闭,当阀门完全关闭的时候,端子6与端子4导通。
就是不知道端子2 MR是个什么东西?

网友D:
1接N,2接L,然后3或4接L控制正、反转。跟普通马达接线一样。
5和6是状态输出。

网友B:
出個餿主意,看圖MR2應該是在控制器裏頭,有沒有可能把控制器拆了,可能就知道是甚麼了

网友A:
端子2接的是一个什么电阻,搞不懂它的作用是什么,楼主有没这个东西的说明书看下吧。
我找到了这东西的印度网站,但是要注册才能下载资料。
没有,这个东西是印度人买的,阀上面只有张电路图和外壳的标签

网友E:
1: N
2:L >>>>接RELAY COM
3: RELAY A 接 NORMAL OPEN
4: RELAY B接 NORMAL CLOSE
5:輸出電磁閥 A接 OPEN
5:輸出電磁閥 B接 CLOSE
AB提供訊號給PLC 電磁閥 OPEN
CD提供訊號給PLC 電磁閥 CLOSE
A C>>>GND
BD>>>XOOO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F:
应该是电机的刹车
或者,就是这个电阻起配合电容实现相位差的阻抗作用,是这样的话厂家的电路图就画得不太完美。
对的话楼主赞一下。

网友G:
就是个自带行程开关的正反转交流单相220电机控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