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02):
CP1H plc程序里面的W位不受程序控制,各位大神你们好,如图W24.15和W30.00不受程序控制没有点亮。百思不得其解,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程序里面没有双线圈。不过这个PLC有密码保护,所以什么都改不了。请各位大神看看是什么情况。附件是程序,谢谢了。

附件: pht程序.zip (13 K) 下载次数:151

网友A:
电脑程序和PLC程序不对
不过可以强制那2个点,强制之后点能变亮,后面的手动程序也能相应的起作用动作了

网友B:
找尋一下是否程式裡,有沒有在IL  與ILC的指令程式中
程序里面没有IL(互锁)和ILC(清除互锁)指令,我已经上传了原程序。

网友C:
程序不一样也能操作数据与监控,但会有出入的,所以最好保持程序一致才好发现问题
由于有密码,也不能对比程序

网友D:
监控程序与plc内程序不一致可以导致,也可能是程序中用到了W的字状态,导致你这里的位状态点不置位。

学习plc编程,www.shuyanzdh.com
程序里面没有用W字的地方,我已经上传了原程序

QQ(VX):2252241236

网友E:
把程序发上来看看
大师,已经上传了原程序

电话/微信 : 18929142571  李生

网友F:
在电脑上模拟没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