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P-DHCP server network setup error

楼主(2019-04-02):
请教,我用BOOTP-DHCP server,出现这个图1提示,确定后点击图2取消后,设置IP地址连接Logix 500的PLC,可以拼通但是无法通讯,要如何设置才能解决?谢谢

网友A:
从你的图片看,你都没有设置ip地址,只是通过模块的MAC地址扫描到了而已。
设置ip地址后,如果想永久保留,就设置为静态的。否则断电重启后,ip地址丢失。